光耦的导通是否与副边流过CE的电流有关系?

楼主(2011-12-11):
最近发现一个问题,当光耦的原边电流很小时(微安级),光耦副边空载时输出的是一个正常的恒定的直流电平,而此时如果副边带一定的负载后,输出的竟然是一个方波!当光耦的原边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后,这个现象就消失了,有大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给小弟指导一下啊!:handshake

网友A:
re LZ:

这可能是光耦处在“线性区”受干扰(如工频)导致输出产生干扰波形。输出开路和加大输入电流,光耦都将进入饱和区,其状态相对稳定,所以干扰波形也就看不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