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路这样的模拟信号如何转换成数字量,期待解决方案

楼主(2011-12-11):
信号为钟形脉冲(高斯型,双极性,这么一说有点像正弦波了,呵呵),重复频率100KHz,每一个脉冲宽度约2.5us(假设正负脉冲宽度相等,共5us,不是指半高宽)
脉冲幅度最小1mv,最大10v。

现在想把此信号每个脉冲幅度最大值采集下来。

1、若直接用AD采集此信号,需要AD速度比较高吧? 适合吗?
2、若直接用AD采集此信号,得需要至少13位AD吧,而且最大10V有些大,不能直接送AD吧,需要分压?
3、分压后,又不能直接送AD,需要接运放射随,能保证此信号不失真的射随运放,必须得压摆率高,带宽大的,而且经过此运放可能又引进新的噪声....
4、经峰值保持电路,然后进AD,首先依然有AD 10V过大的问题, 而且峰值保持电路能做到1mv保持吗,甚至更小的?
5、有没有其他适合的方案啊

期待老师们讲解下,多谢!!
今天老师们可能都休息了,我等晚辈一日不敢停留:'(

网友A:
把波形弄上来看看。
还有就是:“每个脉冲幅度最大值”这话有矛盾吧,你是想测出每个脉冲的幅度,指定时间内最大的脉冲幅度,还是信号的包络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想测每一个脉冲的幅度,都记载下来

网友A:
这个就比较烦了,如果用低速AD,这个脉冲就和干扰没区别,明天再给你想想吧。下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