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经过电阻分压后,信号减小了,噪声也减小吗?

楼主(2011-12-11):
噪声也会减小吗? 应该不会减小啊,因为噪声是客观随机存在的,经过电阻分压后,带宽也没有变化,噪声峰峰值也不会变化。

信号变小了,噪声没变, 即 信号经过电阻分压后,信噪比下降???

疑惑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假设信号源内阻Rs,负载RL
如果Rs=RL,则负载RL上的信号信噪比恶化一倍即降低3dB
理想电压信号源用两个相等电阻分压就是这个情况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若是10k和1k的电阻分压,信号信噪比下降10倍???

确实是分压后 噪声不变,信号减小, 信噪比随着分压比而下降相应倍数,对吧

那分压很可怕啊,本来我信号信噪比就不高,这样一分,信噪比快接近0了

楼主:
还是不太明白,看了附件,又弄出噪声系数来了
我的问题和噪声系数有什么关系啊,迷糊了。。。。

网友B:
没有特定的关系,这个得看噪声类型。来自于传感器处的噪声,会减小,但如果是外界干扰引起的,那就不会有减小,甚至会增加,如果是元器件的热噪声,那就更没有任何作用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1、来自传感器的噪声 经过这个电阻分压,传感器噪声会相应减少?

2、分压电路 已经屏蔽了,在这里先不考虑外界干扰噪声。

3、元器件热噪声 你所指的 电阻分压电路前面的电路器件热噪声是吗

网友A:
噪声系数=输入信噪比/输出信噪比
电阻分压只计算电阻的噪声,结果就是那样的
--------------
写反了,更正

楼主:
分压电阻的热噪声很小,忽略不计吧?
不考虑分压电阻的热噪声,信号经分压后(不论分压电阻比是多少)
信噪比不变化吧?

楼主:
假设信号源内阻Rs,负载RL
如果Rs=RL,则负载RL上的信号信噪比恶化一倍即降低3dB
理想电压信号源用两个相等电阻分压就是这个情况
引用 网友A:

我觉得你说的不太对吧

NF=1+Pano/Gp*Pni
NF:噪声系数
Pano:系统噪声
Gp:系统功率增益
Pni:信号源噪声
2个相等电阻分压,功率增益为1/2, 系统噪声就是电阻热噪声, 信号源噪声等于此电阻热噪声的时候,NF=3
信号源噪声等于此电阻热噪声2倍的时候,NF=2
信号源噪声远大于此电阻热噪声的时候 ,NF=1

网友A:
对有错,理想电压源是没有噪声的,信噪比无穷大

网友C:
噪声比增加了!

网友D:
不考虑电阻热噪声,信躁比不变,但噪声的绝对值变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