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老师们,关于电加热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11):
我用一个控制变压器做了一个调温电路,(R1=330K  R2=1K  C=220nf  RT=2.5欧姆  DB3是双向二极管  BTA08是双向可控硅  ),变压器是输入220伏输出24伏的控制变压器,RT是电加热丝,当Q断开时测量电路两端的电压最大是24伏,当Q闭合时测量电压只有10伏了,咋会有这吗大的压降啊?

网友A:
控制变压器的额定功率够否?

楼主:
控制变压器是50KVA的

网友A:
控制变压器是50KVA的
引用 楼主:

显然小了。

楼主:
为啥电压的调整范围那么窄呢,只有几伏的调整量

网友B:
1。如果你说的电路两端指的是变压器24v端,则变压器功率小了。
2。就算是变压器的功率很大很大,加热器端也不可能是24v电压,这是因为DB3的导通电压原因,所以调整范围很窄。因此这个电路只适合高压工作,比如220v。

网友C:
楼主,你变压器功率说错了木有?50kVA的变压器就是50kW容量~~~~!!!!????

求照片观瞻。

网友D:
50KVA?

那还是控制变压器吗?次级电流2000A?

网友D:
LZ,自己去算算:
你的RT=2.5欧姆 接到24V上的电流是多大,功率是多大。

楼主:
:L不好意思,我打错了,变压器是50VA的,我已经换成100VA的了,但就是长时间用时变压器发热比较严重,像这种加热电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

网友A:
to 10L:

这个一看就知道必然是打错,所以前面说“显然小了”。现在,100VA还是小了,粗略估计24X24/2.5 = 230.4,不加余量都相差一大截。

楼主:
加上电后,电阻丝两端的电压只有10V,是不是P=10x10/2.5=40w,这样算的话100VA应该够了呀

网友D:
傻瓜,24V只出来10V,还有14V落到哪去了?
当然是被变压器消耗掉了。
等于变压器消耗了56W,那变压器会热成什么样子?能不烧吗?
这样的应用还合理吗?

网友A:
to 12L:

不应该这样算。通过导通角通断控制后的电压已不是简谐波,所以用一般电压表测量有误。大概按10/24导通率算,估计功率为230.4X10/24 = 96,接近其额定功率,发热是正常的。

楼主:
哦,只能加大变压器吗?还有别的好办法吗?

网友C:
这么大的功率加热,楼主还用变压器,是不是该动下脑筋了????

网友B:
看来楼主还是没有明白DB3及此电路的工作原理,加大变压器功率是不能提高输出电压的。2.4欧姆负载,24v电压大约要240W功率,理论要使用300VA的变压器。可是电路决定了不可能输出24V电压到负载,所以必须提高二次端电压到50V左右。这样实际变压器功率还要加大。
此电路工作起来波形失真很大,功率因数太低,谐波较高,不建议使用。还是采用高阻负载高压工作较好,如必须低压工作,建议使用PWM调功方式较好。

楼主:
是啊,我原先也想用高点的电压,可是加热丝是暴露在外面的,怕工人操作时不小心碰到,再触电就麻烦了

网友B:
安全第一哦,换成300VA或再大些的变压器,触发二极管不要采用DB3,因为它的触发电压太高,现在是不是有低的DB3不清楚,你可以网上搜搜,找低触发电压的使用,曾用过低于3V的,具体型号忘了。同时R1.R2.C的数值也要调整一下。

网友C:
买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