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仙,logic levels的问题 ,谢谢

楼主(2011-12-11):
在时序报告中data path delay 后面会有levels of logic = ?请问各位大虾,这个是什么意思,有哪些指标会影响?谢谢

网友A:
简单说就是一个逻辑分成了几个时钟周期

网友A:
越多资源用的越多,速度可能越快。
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

网友B:
哈哈,levels of logic 是逻辑级联数,相当于一个信号经由几个LUT串联而来,
data path delay就是走线延时了,和逻辑规模、布局、扇出数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