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名字“受不了你”的说明

楼主(2011-12-11):
其实自己也很不想用这个名字,但是申请别的名字的时候,老是提醒我包含敏感字眼之类的,好几个都这样,最后自己烦了,就说写个受不了你吧,哈哈,最后真通过了

另外附个小问题:
1.什么时候用寄存器,什么时候用wire    直接点说什么情况下适合用组合逻辑,什么情况下用时序逻辑啊

网友A:
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没有什么的。该时序就是时序~

网友B:
呵呵有点意思

网友A:
嘿嘿,你怎么说呢?

网友C:
原则上如果没有时钟频率的要求,大多数项目都可以不用时序逻辑吧

网友D:
受不了你~~~ :lol

网友:
Xilinx FAE
          AVNet(安富利)
       热爱Xilinx  使用Xilinx
FPGA只选Xilinx, 代理商就选安富利

网友E:
:lol有这么问问题的?

网友F:
寄存器有存储功能,使用时注意初始化,有时还需要在FPGA内部设定常数给寄存器初始化
wire 就是直连,没有存储功能
时序逻辑通常需要寄存器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