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菜农助学交流] 菜叔,我的助学板是不是坏了啊?

楼主(2011-12-11):
AC, ISP, ic
菜叔,今天我按照ICP,ISP的群课笔记使用了下助学板,然后我更新了下韧体,之后板子就出现问题了,我不知道是不是坏了.

楼主:
说明一下,使用hotisp的时候我的助学板一直都是跟电脑连着的,但是按下连接后却不行..

楼主:
老是出现USBICP被关闭的错误提示.

网友A:
老是出现USBICP被关闭的错误提示.
引用 楼主:

估计是没有配置文件。
在芯片信息里加入配置文件。

可以在群里衣果聊~~~

加入菜农M0助学园地鸟群(QQ群号:134926671)
等几天俺给你们上小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菜叔,配置文件我加了的,我就想问下更新韧体,更新到一半的时候,我电脑死机,然后估计没更新成功.这个有没有问题的啊??

网友A:
硬件没问题,主要是软件的问题,版本配合问题

网友B:
更新到一半死机就比较麻烦,不知新唐有没有这个功能,没刷完可以继续刷?要不然只能用另个的Nu-link刷固件到你这个Nu-link里。

网友A:
hotisp能识别icp,说明icp固件可能是好的。升级中途掉电或死机确实有些问题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菜叔,昨天你叫我安装低版本的ICP跟驱动,问题还是没解决啊..菜叔晚上有空没?网上我找你.其实我第一次成功过,之后更新韧体后就出现问题.早知道不更新了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菜叔,我觉得中途升级时死机出现问题了...不知道硬件有没有坏.

网友A:
942一次升级成功,就不是硬件的问题。升级固件死机是可能的,俗称刷机成了砖头。这样必须用另外一个unlink去烧写固件,因为nulink无法再usb与pc通讯了。

网友C:
应该是没有配置文件!

网友D:
这种情况,俺碰到的多了,你加我,我告诉你,我弄这个两天了,或者你看看我的帖子,好长内容都是说这个下载的。。。

网友E:
:lol买个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