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0G贴片电容的颜色

楼主(2011-12-11):
从外观颜色上能否可靠识别C0G、X7R、Z5的类型?
可靠识别,是指对进口、国产、各个厂家。。都有效的法子。

网友A:
你要用C0G多大容量的电容?
我要用0.5或1p的,呵呵

网友B:
一般常见的贴片叠层电容有白色、浅棕色、棕色
一般情况下白色和浅棕色的一类介质居多,棕色的二类介质居多
不同厂家也有所不同...
所以靠颜色只能大概识别介质种类.但也识别不了容量

楼主:
顶一下,还有哪位朋友知道得更多些吗?

网友C:
没有定论,但是我在市场上买到的PF级别的散装贴片陶瓷电容,基本都是C0G的。

网友D:
靠颜色是无法准确判别的,必须靠合适的渠道,小量采购时要特别注意的是:配套市场中的RC器件假货很多,标签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粘贴,务必去找有实力的正规销售商,不要太在乎价格,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