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电阻小输入电阻大,可使信号更好的传递,但发现矛盾

楼主(2011-12-11):
输出电阻小,输入电阻大,可以使信号更好的传递到下一级电路,但发现个矛盾地方

刚才看到一个 噪声匹配的 涉及噪声系数
希望信号源电阻 等于 放大器最佳源输入电阻。
书中举例,信号源输出电阻10欧姆,1khz。选用op07放大器。
他意思是 此信号源与op07不匹配,需要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,然后进行计算变压器圈数比,等等。

上一级输出电阻 看来也不是越小越好吗? 得需要与后面需要的源电阻相等,才能达到最佳信噪比?

那平时所说的 上一级输出电阻为0 ,最理想。电压源了。怎么回事?矛盾。。。

网友A:
输出电阻不是越小越好,匹配就好。

网友B:
明显人家说的是输入输出阻抗匹配!结果你理解出现了偏差!

网友C:
输出电阻小,输入电阻大,可以使信号更好的传递到下一级电路,但发现个矛盾地方

刚才看到一个 噪声匹配的 涉及噪声系数
希望信号源电阻 等于 放大器最佳源输入电阻。
书中举例,信号源输出电阻10欧姆,1khz。选用op ...
引用 楼主:

为什么要阻抗匹配?一个在功率方面,负载获取最大的功率。比如发射电路要和天线匹配,不然,天线发射出去的功率小,而且不匹配还有可能反射,无功大,烧坏发射电路。

那是在功率电路方面,在信号电路方面,特别是低频中,一般很少提匹配。只有在弱信号,低信噪比的情况下,才提到。lz的例子中提到0输出电阻,即理想电压源,此时,信噪比极好,根本不需要匹配,任意的输入电路都可以获得准确的测量值。 弱信号中匹配一般在前级,即前置放大器和传感器的匹配。

网友C:
任何问题,必须关注它的目的和条件!

网友D:
匹配就好了呀。不是 越大 或者越小好。

楼主:
我觉得4楼说的对。功率电路和低信噪比弱信号电路要输入输出阻抗匹配。

而一般的电路则需要输出电阻越小越好,下一级输入电阻越大越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