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早安,请教电路分析!

楼主(2011-12-12):
这是一个音频激励放大电路推画出来的电路图,运放型号已被磨掉,输入音频(人声)信号,放大后的音频电压控制后级功放打开,请教此单运放工作状态?用什么型号的运放代替?请不吝赐教!

网友A:
re LZ:

这不是运放,而应该是个差分放大器。输入信号经电容耦合至差分正输入端,信号经R10和R9||C20“分压”后作为差分负断输入。显然,由于C20的存在,频率越高则R10上的分压越大,这构成了高通差分输入(这样可以适当抑制低频干扰)。这就是一个具有高通滤波的放大器。

楼主:
多谢2楼正解,请问这种器件用什么型号代替?

楼主:
有单电源的差分IC吗?

网友B(2014-09-01):
将图稍稍修改就好理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