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模电达人给解惑

楼主(2011-12-12):
手头有块控制板,学习其电源部分,有部分搞不明白原理,来找朋友解惑,里面的型号如何确定

网友A:
板子你都找到了,还问什么型号。
那两个元件就该是三级管,查查编码就能确认型号。

直接量一下输出电压,用一个集成稳压IC不就O了。

楼主:
Tinnal,你好,三极管上面是41A(FMMT491A  Zet N SOT23 npn 40v 1A max),以前真不知道上面的符号可以查型号。
第一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啊?被它给迷惑了
第二个起降压作用,好理解。
24V接继电器的线圈一端,但线圈两端已经并联了二极管

网友A:
那个黑黑的长方型是什么呀。你把它画成常规的电路图可以吗?电路也画完整一点。

网友B:
VCC左边的,明显是三极管NPN,VCC的电压等于稳压管的值减去0.7(管压降),此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

楼主:
Q1起什么作用?

网友B:
to 6楼:
确认下与其并联的是继电器的线圈?
如果是的,Q1的作用是续流,因为继电器掉电后,会产生很大的反向电动势,通过此二极管可以续流。

网友C:
Q1是稳压, Q2还是稳压

楼主:
bryantzx你好,继电器线圈已经并联了二极管,你说的放电续流除了二极管一般是接个RC吧
Q1的效果是这样的吗?
当24V电压升高,Q1基极电压升高,Q1导通,24V电压接地
然后Q1断开,24V电压又回升
以前还真没遇到这样的电路呢

网友D:
Q1是稳压, Q2还是稳压
引用 网友C:

补充:当24V变高。Q1导通程度增加,100欧压降增加,24V处电压降低,从而保证一个稳定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