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ARM与FPGA之间DMA通讯问题

楼主(2011-12-12):
现在有一个项目,想使用ARM与FPGA之间进行DMA方式通讯(由于数据量比较大,所以想使用DMA方式通讯),但现在不是很清楚ARM与FPGA的硬件连线方式,是使用DMA接口(ARM的DMA接口与FPGA的DMA接口连接)方式:还是使用类似SPI硬件接口,但使用DMA数据传输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就可以了。请高手指教。。谢谢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同求,楼主问题得到解决了吗?

网友B:
arm和fpga使用什么方式连接你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,但你要考虑arm有的模块支持dma,有的不支持。比如spi一般就会支持dma方式传输。
dma和你使用什么方式传输没有必然联系。dma只是一个类似burst的传输方式,配置之后模块自己完成数据传输,不用程序去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