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D2问题

楼主(2011-12-12):
初次用PIC单片机
用的是代理商给的原厂的ICD2
引脚出来时6根线的,其中5条是有用的。
说的用的USB的就不能给单片机供电,我就自己给单片机供的电
电压在4V左右,
我每次自检的时候都通过了,现在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说的我的电压没检测到
我很郁闷,电压明明是正常的,下载程序就是不能下载过去。吗的程序没写,倒是研究下载程序花了大半天。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
求论坛的达人给介绍一下。
或者说说每条线颜色对应的是什么
VPP VDD VSS PDG PDC  NC
到底对应的是什么颜色

设置的时候需不需要设置程序下载到那一段!!小菜不是很清楚!

网友A:
VPP VDD VSS PDG PDC  NC
顺序是这个,VPP是1脚,你就正插一次,不行再反插一次。
  不过ICD2不是很好用。。。

网友B:
我这个ICD2的第一脚就是蓝色,你看看对否

楼主:
吗的问题在中午出去吃饭的一刹那解决了,绝对雷死一大堆人,仔细看用户说明,**,原来先前那个人没有给我ICD2的电源。
弄的连自检都不能通过,
问题总结,以免向我一样的新手浪费不必要浪费的宝贵时间
1.ICD2要外接供电电源
2.相应的config bit 设置好,关闭看门狗和代码保护等,注意晶振的频率设置(我用的是低端的PIC内部集成的RC振荡器)

网友C:
用PICKIT3好了,较老的ICD2是不能通过USB供电的,后来出的ICD2、ICD3、PICKIT2、PICKIT3都可以USB供电

网友D:
四楼说的好,关键是要配置好CONFIG BIT  也可以在程序当中配置
            上电顺序是关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