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到底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1-12-12):
CBB是334J/400v  放电电阻 1M  另外一个电阻式120欧姆的  还有一个是保险丝 和 IN4007  这个电路就是恒流的,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带了10个红灯,电流才0.06mA,   我上的电压时AC110V的,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了 (小弟想 前面单向整流后电压应该为0.45*110=50,可是无论怎么调压 我把AC调到170  电流也只有0.1mA )  我想问问这个电路怎么更改,如果想恒流在整流会怎么样? 供电电压110

网友A:
这个降压电路不正确,楼主大概对电容降压电路理解不透彻。
按这个电路的接法,电容只有在上电瞬间起作用,灯光一闪而过,随后只有1M的电阻提供电流。
正确的接法,需要更改二极管的接线位置:
二极管阴极接电容的另一端(左端);
二极管阳极接电源的另一端(下端);
电容334和电阻1M右侧接电源上端。

谢谢你

网友B:
你这个电容降压电路有问题。经过电容的都不是正弦波了,不能按容抗公式来算。

给你一个参考电路。
如果你接的是LED的话,电路中的VD2 VD3都可以不要。
最根本的错误就是你的二级管接错了。

楼主:
你好 电路的效果和你说的差不多 能不能帮我画个电路图呢 谢谢了

楼主:
4# Tinnal 能说的具体点么 ? 就我现在的这个电路 能帮我画一个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 电路的效果和你说的差不多 能不能帮我画个电路图呢 谢谢了
你好 电路的效果和你说的差不多 能不能帮我画个电路图呢 谢谢了

网友A:
2楼已描述清楚更改方法,我现在画图不方便,你可以更改后再上传确认。

楼主:
8# ljm810010 帮忙看看 是这样么

楼主:
8# ljm810010 朋友 你还在么 我电路图已经传上去了

网友A:
就是这样了。

网友A:
为了防止上电时对电容和二极管的冲击,二极管可以接到限流电阻的另一端(左端),同时限流电阻选用功率1W左右的耐冲击型。还可以参照3楼在负载两端并联稳压管以防止LED瞬态过流。

楼主:
12# ljm810010 那我刚才说的不行么 ?就是我原来的电路 正版周期充电,led导通,副半周期电容放电led截止,这样不行么? 还有 能阐述一下你这个电路 正负周期的工作情况么?

网友C:
有几个问题不懂,请还在关注这个帖子的兄弟姐妹们帮忙看看。
1  楼主说这个电路是恒流的。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是恒流的。是因为把1M看作内阻,对大多数情况来说相当于电阻无穷大吗?如果这样,这个电路的电流0.06mA左右应该很正常吧110/1M 最大值也就0.11mA。
2  3楼给的参考电路是个什么情况?半波整流?

正在学习模电,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嗯,对的,可以按12楼说法再修正一下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那个1M电阻只是用于放电用的,以免电源断开了电路还带电。你可以认为电容降压是一个恒流源,也就是无论接什么负载,它的输出电流都基本一定。

我给出的电路是半波整流来的,也可以接成全波整流的。

网友B:
12# ljm810010  那我刚才说的不行么 ?就是我原来的电路 正版周期充电,led导通,副半周期电容放电led截止,这样不行么? 还有 能阐述一下你这个电路 正负周期的工作情况么? ...
引用 楼主:

就是因为负半周放了一部份电,你的电路才产生的0.06mA的充电电流,不然就什么只有更少的电容漏电流了。那个电阻是一个安全器件,分析工作状态的时候可以把它忽略。电容在交流环境当中有容抗,这就是降压的根本。在它的回路里加入二极管,交流电就会变成脉动电流,这样,电容就只相当于大水塘了。只有再加一个二级管,让正负半周都全接接入回路,才能正真起作用。

网友:
给你一个参考电路。
如果你接的是LED的话,电路中的VD2 VD3都可以不要。
最根本的错误就是你的二级管接错了。

网友D:
楼主:
你的原图有误,因为4007整流的原因,电容单向通电没有工作在降压状态。你在9楼的图纸也不正确。3楼图纸可以使用(不建议用)。
建议你这样试试:334并联1M在进线处,然后使用4个4007桥整,整流后的直流电压通过限流电阻再接LED,这样就可以使用了。
还有一点要注意,这种降压方式不能恒流而且不是很好的方式。

网友E:
阻容降压适应交流。。后在进行整流提供负载。。

网友F:
经过电容的都不是正弦波了,不能按容抗公式来算

耳鼻喉医院
武警南京医院

网友G:
回复 网友B:
你好 能否解释下脉动电流下  电容的充放电过程 。

网友H:
电容是要冲/放电的!!

网友I:
回复 楼主:
Re LZ:

1、LZ电路中,电容工作于直流下,当然没有充放电电流。电容必须要有放电,才能再充进电啊;

2、谁告诉你阻容降压电路是恒流的?输入110V+10%和输入110V-10%电流能一样吗?输入110V+20%和输入110V-20%电流能一样吗?

3、阻容降压电路电流只是平均电流小,但是峰值电流可不小,对LED寿命还是有一定影响的;

4、9楼电路只有LED压降小串联电阻也小时才能用容抗公式算电流,而且得除以2;当压降大时不能简单计算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回答。1M电阻的功能理解了。
关于恒流还是不能理解,你说的电容指的是你给出的电路中的C1吧。
想象一个极限情况,C1足够大,那它对交流来说相当于短路了,电流还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,不是恒流。
能够更深入的解释一下吗?

网友J:
不明白,绑定

网友K:
2、谁告诉你阻容降压电路是恒流的?输入110V+10%和输入110V-10%电流能一样吗?输入110V+20%和输入110V-20%电流能一样吗?

to:30楼。当然不一样。可谁能找到一成不变的理论上恒流源呢。不能吧。相对其他通常的降压电路,比如:工频变压器、AC-DC变换器而言电容降压对负载电流的有效值是恒定的。相对而言。注意电流有效值,而不是交流瞬时值。

网友D:
恒流源不是绝对恒流没错,因为恒流源的工作原理决定了会有很小的波动。但是楼主的电路根本就不恒流。
恒流源会在负载变化或是输入电压变化时自动调整到预设的电流值,而工频变压器,AC-DC变换器,电容降压是不会自动调整的,不管是电流有效值还是交流瞬时值都不会调整。另外电容降压的瞬态特性极差,严格说不能使用于LED负载。

网友K:
回35楼。有图有真相。看看是不是恒流源。

网友A:
有图未必有真相,LS未考虑输出滤波电容的影响,不妨把输出滤波电容改到1000uF再试。
该“恒流电路”的前提条件是:
1. 输出端的纹波足够小,也就是说输出电容与负载电阻的时间常数需远大于交流电源的周期。
2. 输出电压需远小于交流输出电压,这时因负载的变化引起电流的变化才不明显。
3. 这里的恒流只是对负载变化而言,而对于交流电压的变化,没有任何恒流作用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K:

谢谢分享和回答。
图里的Idc是有效值是吧,从仿真情况来看确实可以看作恒流。
请问能不能从原理上帮忙分析一下,比如给出一些推导过程。
谢谢

网友C:
回复 网友C:

个人稍微理解了一下:
电路简化一下不考虑二极管的话,相当于一个基本的低通滤波器。
如果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满足负载上有效值恒流:
1 RC常数远大于电源频率(保证电源可以无失真传输。这个有必要吗?)
2 C的容抗远大于负载电阻阻抗。

请大家指点

网友D:
前面说过了:"恒流源会在负载变化或是输入电压变化时自动调整到预设的电流值".想知道电容降压是否可以恒流?借用38楼的话“有图未必有真相”,不过有实物就能有真相。楼主亲自搭个线路试试就知道了。还要强调一点,楼主的电路是LED,其数量是固定的,所以电路的变量只有交流输入电压。楼主按照常规的AC电压范围220±10%实测一下。

网友K:
换一种说法:

我不知道DONGXU同不同意这种说法:“恒压源会在负载变化或是输入电压变化时自动调整到预设的电压值”。如果同意,而蓄电池是不会自动调整的,不管是电压有效值还是直流瞬时值都不会调整,蓄电池就不是恒压源。真是奇了怪,难道蓄电池是恒流源不成!

如果DONGXU不同意这种说法:“恒压源会在负载变化或是输入电压变化时自动调整到预设的电压值”。又另当别论。

网友K:
不要本末倒置:

恒压源——输出电压恒定,短路电流非常大,电源内阻很小。
恒流源——输出电流恒定,开路电压非常大,电源内阻很大。

"恒流源会在负载变化或是输入电压变化时自动调整到预设的电流值"、“恒压源会在负载变化或是输入电压变化时自动调整到预设的电压值”——不要把恒流源、恒压源的某种实现方法当做其本身!

网友D:
回楼上:
1。跑题了,现在讨论的是电容降压能不能恒流。主题是楼主的10个红色LED使用电容降压为何没有电流,能不能恒流。
2。你的仿真结果在电压变化时明显没有恒流效果。而楼主的电路在实际使用时变化的恰恰是电压。所以我告诉楼主电容降压不能恒流,我实际使用及测试结果也是电容降压不能恒流。
3。所有事物及现象不能偏离实际条件。这既包括恒流源也包括恒压源。无论是恒压还是恒流都有先决条件及范围,具有恒压功能的仪器要遵循这些先决条件,具有恒流功能的仪器同样也要遵循这些先决条件。
4。你问我“蓄电池”是什么源?我的结论:蓄电池就是蓄电池,既不是恒压源也不是恒流源。
5。楼主的电路我已经提出我的看法,有一点可以肯定,我说的电路百分百好用,因为已经使用了十几年,过万只了。可惜没有仿真过。在此感谢楼上使我看到了仿真结果。
6,如有不妥欢迎指正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C:

不考虑二极管,电路相当于一个微分电路,当RC足够小的时候有:Uload(t)=C1xR1xdUsourece(t)/dt
这个时候负载上的电Iload(t)=C1xdUsource(t)/dt
也就是当RC足够小的时候,负载电流实际上和负载阻抗无关。
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恒流。
这个符合xmar兄的仿真结果。
而DONGXu兄说的恒流,是绝对意义上的恒流。
我估计lz说的恒流,是想说电流和负载应该无关这个意义上的恒流,表达有些不准确。

个人理解,请大家指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