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请教TI专家!!!lm2841上电烧芯片??、

楼主(2011-12-12):
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,我参考datasheet,搭建的电路。其中电感和反馈电阻里芯片比较远?12v输入,设计5v输出。空载一上电vcc就短路到底了!!!请专家帮忙。谢谢

楼主:
等待专家指点

网友A:
我相信是电路接错了,请仔细检查一下。对照数据手册第10页

楼主:
看到了。datasheet我下载了啊,应该不会啊,我对了很多次了!!!

网友B:
搭建的电路。其中电感和反馈电阻里芯片比较远?

----首先你确认输入电压范围。
---- 你的反馈电阻和电感要离芯片引脚越近越好,估计是你这里太远,layout寄生参数引起的。

楼主:
感谢TI专家的解答!!!
1,输入电压为12v在芯片合理范围内。
2,当时为了搭建板子方便所以弄的比较远。我马上从新改一下试试!!
最后非常感谢TI专家的指导

网友C:
楼主真是好学,感动于楼主的研究精神

楼主:
从新搭了一次电路,这次各个器件位置多很靠近!!!可是还是上电烧芯片啊!!!没有思路了现在!!!准备换tps54060,以前用这个做也不会烧芯片啊???

网友D(2012-05-22):
LM2841直接加电就烧芯片,什么外围电路都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