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触摸鼠标怎么禁用??

楼主(2011-12-12):
现在在出差,出来带了一台Thinkpad E420。
  中间有小红帽,下面那个触摸板对于我来说就多余了,且写代码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后会飘到别的地方去。
  刚BAIDU了一下,发现都不适合我,所以上21IC求救一下。
  BAIDU:
      1、BIOS禁用,这个不要,这不是我的电脑,且修改比较麻烦(呵呵,关键我不会用BIOS)
     2、控制面板 鼠标 UltrNav禁用,这个。。。
          电脑被重装了,装了一个HX的XP系统,悲剧啊,所以没有这个UltrNav选项了

网友A:
装驱动就有了吧?

网友B:
去下个鼠标的驱动吧·

楼主:
这个不支持我这个型号,重启后还是看不到ultrnav

网友C:
禁用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在控制面板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该设备,然后打开相关窗口后选择禁用即可。

楼主:
在控制面板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该设备,然后打开相关窗口后选择禁用即可。
引用 网友D:

只有一个,关掉后小红帽不就不能用了??

网友E:
:dizzy:,悲剧的E40。

网友F:
先插上鼠标
开始---设备和打印机---鼠标设置(在鼠标图像上单击右键)就会看到下面的图
一个是控制小红帽,一个是触摸板的。

楼主:
先插上鼠标
开始---设备和打印机---鼠标设置(在鼠标图像上单击右键)就会看到下面的图
一个是控制小红帽,一个是触摸板的。
引用 网友F:

电脑装了个XP没有这个了

网友G:
先去找驱动。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xp的就没试过了,实在不行可以打THINK PAD客服电话询问一下.
在XP是有很多不支持的,你的双显卡就不能用了,只能用集成显卡了.

楼主:
还没解决,不过还是谢谢大家!

网友H:
我和你一样的问题,一样的希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