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
DEVICENET问题

楼主(2011-12-1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高手解答之

网友A:
CAN 是 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(根据OSI 6层的 定义)
CANopen 与 DeviceNet 定义了 应用层
由CAN 规范, CAN总线是 多主.
据我所知, CANopen 允许节点 发 心跳报文(时间通过SDO 可配置).  在多节点的CANopen现场应用系统中,一般不会存在长时间 静默状态.

网友A:
应为 OSI 七层
Sorry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