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扩展CAN总线

楼主(2011-12-12):
在用的ARM S3C2510A上没有CAN总线,需要扩一个CAN总线出来。现在已有的资源是UART,USB,IO,怎么扩展比较方便,成本低,效果好。没用过CAN,一头雾水啊!还望大侠不吝赐教啊!

网友A:
接入MCP2510。便宜不了。

网友B:
有比较多的扩展芯片
  最好还是直接选一个带CAN的芯片,STM8 才不到10块

网友C:
MCP2510早已停产,升级型号MCP2515,修正了原有的一些bug。
成本应该不到5RMB含税,如果是大客户,Microchip对大客户的折扣是相当可怕的。

楼主:
最好的使用SJA1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