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如何还原原理图

楼主(2011-12-12):
工程师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实物,或者有需要时候,遇到无图纸电子产品时,需要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原理图的情况,根据电路图推画出原理图也是有些技巧可以用的,这里就介绍些根据电路图推画出原理图的技巧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  熟练掌握一些单元电路基本组成形式和经典画法,如整流桥、稳压电路和运放、数字集成电路等。先将这些单元电路直接画出,形成电路图框架,可提高画图效率。画草图时,推荐采用透明描图纸,用多色彩笔将地线、电源线、信号线、元器件等按颜色分类画出。修改时,逐步加深颜色,使图纸直观醒目,以便分析电路。画电路图时,应尽可能地找到类似产品电路图做参考,会起事半功倍作用。选择体积大、引脚多并在电路中起主要作用元器件如集成电路、变压器、晶体管等作画图基准件,然后从选择基准件各引脚开始画图,可减少出错。
  若印制板上标有元件序号,由于这些序号有特定规则,英文字母后首位阿拉伯数字相同元件属同一功能单元,因此画图时应巧加利用。正确区分同一功能单元元器件,是画图布局基础。如果印制板上未标出元器件序号,为便于分析与校对电路,最好自己给元器件编号。制造厂在设计印制板排列元器件时,为使铜箔走线最短,一般把同一功能单元元器件相对集中布置。找到某单元起核心作用器件后,只要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同一功能单元其它元件。
  正确区分印制板地线、电源线和信号线。以电源电路为例,电源变压器次级所接整流管负端为电源正极,与地线之间一般均接有大容量滤波电容,该电容外壳有极性标志。也可从三端稳压器引脚找出电源线和地线。工厂在印制板布线时,为防止自激、抗干扰,一般把地线铜箔设置得最宽(高频电路则常有大面积接地铜箔),电源线铜箔次之,信号线铜箔最窄。此外,在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电子产品中,印制板上往往将各自地线分开,形成独立接地网,这也可作为识别判断依据。

网友A:
不错  顶一下 最近正在看一个驱动板的印制板  看的头大啊

网友B:
pcb板还原原理图,不行啊,我用PROTEL99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