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VPWM疑问,求教各位大侠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1-12-12):
说明

经过这两天对SVPWM的驱动方式的资料研究,
发现了一个疑问,请看附件图片右边的“图4”
这应该是在同一个HALL值的各功率管导通情况

上面的T0, T1 ,T2都是均匀分配的
T=T0+T1+T2就是一个HALL值的总时间,

所以如果我们的电机处于长时间堵转的情况,或者原地 HALL不变的情况
T的时间无法确定,那应该如何驱动呢,导通时间似乎无法确定。

其实也就是说 零矢量的作用时间 怎么确定的问题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

网友A:
添加内容

堵转时T=无穷大(小学问题)
长时间堵转还要驱动么?直接关电报警除非你想炸板子!

网友B:
4楼的思维停留在简单的速度闭环。
速度闭环中含有扭矩闭环,那么主要限制好扭矩,堵转没关系。这个就是伺服电机的基本功能

网友B:
如果是工作在扭矩模式,我卡住电机,电机烧毁,只能说明你的控制没做好。

楼主:
这里T指的是 一个开关周期的时间
和载波频率有关。
之前我理解错了

楼主:
现在就是要确定 T0  T1  T2的控制时间。
继续研究

网友B:
你先把占空比算出来,T就能出来

网友C:
楼主有没有看过LS052的资料?51单片机的SVPWM功能,机电控制非常好处理。如果有兴趣可以发个站内信,我们多沟通下,或者到国产单片机论坛里面看看,有帖子说明。

网友A:
4楼的思维停留在简单的速度闭环。
速度闭环中含有扭矩闭环,那么主要限制好扭矩,堵转没关系。这个就是伺服电机的基本功能
引用 网友B:

认错.
确实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