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波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12):
我用万能板搭了个方波振荡电路,原理图见附件。
可是不能起振,我用multisim仿真也不起振。
不知道问什么。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

楼主:
我把电路改了一下,原理图见附件。仿真可以起振,不太正常。见附件。我用万能板搭的电路有时候起振,波形很不规则。有时候一直是高电平。请高手指教,哪里有问题。谢谢!

网友A:
LM393是OC输出,应该输出加上拉电阻,你加个1k的试试

楼主:
谢谢!矩形波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