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2575的问题,有图无真相中

楼主(2011-12-12):
^_^,
我用2575做了个电源
我看到pdf的时候,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释,就是图中红圈那里

是不是要一个点接地阿,为什么阿,
我开始的时候,是就近就找个地来接了,但是出來波形不好,换成了同一个点后,效果好了很多
如何解释阿

网友A:
同样都是“地”,不同点之间仍有阻抗

楼主:
你是说地线之间的有电阻嘛?
这些电阻能引起什么问题

网友B:
估计你是洞洞半焊接的,只能说明你焊接的不到位(或者说地线焊的有问题)
实际设计做PCB板,大面积的地,应该不存在你这种问题

网友C:
LZ,先去理解导线的电阻,学会计算大电流在电阻上的压降。

然后想想这个会有什么影响。

网友A:
确切地说应该叫 “阻抗”

网友D:
由于PCB走线存在寄生电感,所以开关电流会地线上产生电压尖峰。由于存在阻抗就会引起压降,当反馈电压的地和芯片的地不同时就会引起输出电压的变化;如果环路的地也就是从地经过二极管,电感,负载再回到地这条通路通路尽量的小,以减小EMI和噪声。

网友E:
那是对地阻抗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