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阻抗匹配的上拉电阻问题

楼主(2011-12-12):
如图,现在这两根线是差分线,要求PCB厂家做成阻抗匹配100欧,是为什么? [local]1[/local]
1.是不是这两跟都是100欧,厂家比较好做?
2.是不是都是100欧,信号完整性好?
3.是不是这两根信号一般需要一个上拉电阻,并且上拉电阻也是100欧?
是不是满足了上述三种条件,所以一般差分线都做成100欧的?

楼主:
我看到很多不是差分线的信号 ,但算也是高频的线, 它有上拉电阻为33欧,或50欧 ,是不是要求它的阻抗做成33欧,或者50欧?

网友A:
re LZ:

这里所说的100欧姆指的是特征阻抗,它是传输线(也就是所看到的传输信号的导线)特征参数。高频下,需考虑阻抗的匹配,即要求信号传输通道内的阻抗(同一截面上电压和电流的比值)平滑无突变,就算是负载端也许如此平滑地结束信号的传输(能量被负载吸收)。为此,通常要求传输线终端负载的阻值与相应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一致。传输线可以是传输单端信号的(信号线和地线),或可以是传输差分信号的(如图所示)。差分传输线的终端负载匹配可以是直接跨接传输线的的两端(正负信号线),或分别对地(或电源)接半阻值的匹配电阻。所以,如果是100欧姆的差分传输线,直接跨接匹配电阻取值是100欧,而若通过地或电源串接的两个匹配电阻的取值则为50欧(串起来还是100欧)。

楼主:
哦,那是不是这个意思

楼主:
还有这个

网友A:
to LZ:

基本如此。但需注意的是,此匹配电阻必须尽量靠近接收端放置,另外还需将接收端输入负载考虑进去(100欧匹配电阻是在假设接收端输入负载电阻非常大作为前提条件的)。

楼主:
十分感谢!

假设负载电阻非常大,并且匹配电阻接近接收端,
那么 图2 两个上拉电阻 是提供驱动用的吗?
     图3两个下拉电阻  是因为发射端的驱动太强而起到下拉的作用吗?
     上拉 和 下拉 只是驱动用的?
如果我让PCB厂家 把 那两条线做成匹配特性是100欧的(因为是差分信号),第一,这个阻值来说是不是对于他们比较好做,第二,这个阻值是不是从发送端RX+  走到RX-线,就是正好环了一圈的阻值?

楼主:
我还看到传输单端信号的线,如图所示,它们之间都连着33欧的电阻,是不是对于这种形式的线一般来讲匹配阻抗都是30多欧,所以就连接了一个33欧的电阻?

楼主:
恩......好像说不通.......

网友A:
to LZ:

匹配电阻接地或电源通常是出于偏置的考虑,否则无需通过地或电源,所以这里无“驱动”之意。单端线串电阻(如33欧)主要是源端匹配,防止对反射波的再反射。这种情况下负载端可能已经匹配(不要求严格匹配),驻波比被控制在一个可容忍的范围。

网友B:
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,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6楼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94727-1-1.html

楼主:
感谢两位大师

网友C:
感觉说的不是很全,你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阻抗匹配和阻抗匹配的原因,和上拉电阻没有必然的联系。阻抗匹配一般是用在高频信号传输线上面来保证信号品质,主要有differential 和signal end两种信号!一般业界对于高速信号都有一定的阻抗要求,这样两个不同厂商界面互联时做阻抗匹配就显的尤其重要。比如LVDS一般是100ohm,CVBS一般是75ohm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