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是否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 该怎样求

楼主(2011-12-12):
若两个二级管换成纯电阻  比较简单  但是在图中使用两个二极管情况下 反馈组态如何  该怎样求

楼主:
顶一下  求助哦

网友A:
一定要分类的话,是电压串联负反馈。但由于二极管的正向特性所决定的其动态电阻甚低,反馈系数很小。应该在二极管通路上串接一个小电阻比较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