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位补偿

楼主(2011-12-12):
为什么追加Rw??

网友A:
re LZ:

针对图b给出“反馈传递函数”(暂不考虑作为比例放大器,而仅视为其是个跟随器),并稍作说明。

    Hf(s) = [Rw Rf CL Cr S^2 + (Rw + Rf) Cr S + 1] / [(Rw Rf + (Rw + Rf) Ro) CL Cr S^2 + ((Rw + Ro) CL + (Rw + Rf) Cr) S +1]

显见,这是个具有两个极点和两个零点的传递函数,且极零点都在负实轴上。通过适当选择Rf、Rw和Cr,可以使 Hf(s) 的相移控制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。

注意这里必须考虑到运放的输出阻抗Ro。如果假设 Ro = 0,显然当选择 Rw = 0 时,Hf(s) = 1。所以,Rw 是为了补偿由于运放存在非零输出阻抗而追加的电阻。

最后,针对比例放大器(可正相或反相)给出最佳补偿结果,具体可自己推导。设输入电阻为Rs。当选择 Rw = Rs Ro / Rf,Cr = [(Rs + Rf) / (Rs Ro + Rf^2)]^2 Rf Ro CL 时,Hf(s) = Rs Rf / [(Ro + Rf) (Rs + Rf)]。如此,相位补偿为最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能给出求传递函数开始的几个推导公式吗?(跟随器输入等于输出,传递函数不是1吗)我学的不系统,谢谢

网友A:
to 3L:

我二楼给出的是反馈系数(或反馈传递函数),这表达了运放内部“电压源”输出(不含输出阻抗Ro)至运放负输入端(反馈点)的电压关系。这可以通过简单的阻容电路网络求得其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