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各位,菜鸟实训,点阵16*64,编程有困难,仿真已上传

楼主(2011-12-12):
老师要求4个项目,一、列扫描、二、横扫描、三、逐点扫描、四、静态字。。。加分项目、动态字。。。。希望可以提供编程让我参考一下。。。感激不敬,临表涕淋。。。仿真老师提供,求解围。。。

网友A:
把仿真删了,从显示一个横列,一个纵列开始做,自己思考该怎么写。你们老师真会害人,给啥仿真呀。

楼主:
能提供个编程参考吗??我实在不懂怎么下手编…

网友B:
做过16X32的……
你可以先从8X8的开始做
点阵的程序很多,百度一下……

网友A:
已经说了,从显示一个横列,一个纵列开始做,这个程序如果端口分配连续的话只有1行,能自己想下最好。

网友C:
先试试写跑马灯,然后再写8*8的点阵。 逐行或逐列扫描。

俺们老师以前给我们的东东都是网上下滴 :L

网友D:
关键是电路是怎么样的吧?74HC595或同类的就简单了

楼主:
我是实训,没那么多时间做其它,不然也不会来这问,请不要卖广告,说空话,提点实用的思路什么的。

网友A:
楼主,如果静态显示横纵列完不成的话,你时间又紧,就只有出钱请人做了。

网友E:
1# ppy3344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       row        P2;
sbit        ds=P3^0;
sbit        yw=P3^1;
sbit        sc=P3^2;
unsigned        char        code        d[16]=
{0x08,0x09,0x0a,0x0b,0x0c,0x0d,0x0e,0x0f,0x10,0x11,0x12,0x13,0x14,0x15,0x16,0x17};
void        delay1ms(int);
main()
{
unsigned        i,j;

while(1)

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P2=d[i];delay1ms(15);
           for(j=0;j<64;j++)
          {sc=0;sc=1;
                  ds=1;yw=0;yw=1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5);}
}
}
void        delay1ms(int x)
{int        i,j;
for(i=0;i<x;i++)
for(j=0;j<120;j++);
}

这是我自己编的横扫描。。。。技术是低了点,不过全是自己编的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       row        P2;
sbit        ds=P3^0;
sbit        yw=P3^1;
sbit        sc=P3^2;
unsigned        char        code        d[16]=
{0x08,0x09,0x0a,0x0b,0x0c,0x0d,0x0e,0x0f,0x10,0x11,0x12,0x13,0x14,0x15,0x16,0x17};
void        delay1ms(int);
main()
{
unsigned        j,k;

while(1)

                   {ds=1;
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64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{y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yw=1;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{P2=d[j];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sc=0;
                   sc=1;delay1ms(5);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ds=0;}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void        delay1ms(int x)
{int        i,j;
for(i=0;i<x;i++)
for(j=0;j<120;j++);
}

/*这是横列描。。。有点别扭,希望不吝赐教,要钱就算了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跑马灯我抄教材上的给的编程,如果看可以看懂,不过要我编就脑袋空空:L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跑马灯我抄教材上的给的编程,如果看可以看懂,不过要我编就脑袋空空:L
引用 楼主:

同学,想吃这碗饭,你还得恶补啊。电路图都没有就开始写程序了?还有你写的横列扫描程序怎么这么长?把没用的东西都删掉。

网友F:
10楼的攻略比较给力!!!

网友G:
10# renwocai 你太好了 e899

网友H:
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,这本身就是失败的根源.......学习是不能抱佛脚的.

网友I:
给了你程序,交完作业,你还是学不会,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。自己摸索,有老师在身边不懂就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