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馈电阻的取值问题

楼主:
在介绍负反馈电路的反馈电阻取值时,作者只是大概说了个范围,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呢,随便取?还是有法可依?

楼主(2011-12-12):
作者取10K,可不可以取5K,20K?

网友A:
re LZ:

Rf影响到其反馈系数,而反馈系数又会影响整个放大器的增益。

网友B:
不能取得太大

楼主:
3# HWM 请问HWM老老师,还是不太理解,作者取值的时候是先取Rf,进而确定Rs,这让我感到很迷茫,那究竟取多大才算最合适呢?

网友A:
to 5L:

Rs和Rf共同确定了放大器的反馈系数。显见,Rs越大Rf越小则其反馈系数越大,反之越小。此外,Rf和Rs又是作为Tr2的交流负载的一部分(其和R5以及外接负载并联构成总的交流负载)。所以,为了在引入反馈后不至于对Tr2的负载线影响过大,这里要求Rf的阻值远大于R5。因此才先考虑将Rf的值定在10K,然后再去考虑其它的器件参数。

楼主:
6# HWM 哦,这样啊,作者在书中只是一笔带过,经过HWM老师一讲,明了了,Rf与负载的关系,这才是关键啊。谢谢。

网友C:
三极管放大电路,确定工作点是首要条件
根据增益、稳定性、输入输出阻抗等,决定反馈深度
工作点一定,集电极电阻、发射极电阻就差不多了
反馈深度一定,Rf 也就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