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问题

楼主(2011-12-12):
在使用PROTEL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兄弟们帮忙解答:
1:在布局时,如何和原理图同步布局,也就是在原理图选择元件后,相应的PCB的该元件也被选择?
2:在PROTEL原理图中,如何编辑数字逻辑元件的电源脚属性,如74HC04,一般他们的VCC和GND是隐藏了的,如何把他们显示出来,因为要修改VCC的属性,比如修改原来的3V3改为5V,方法是怎样的?

谢谢大家

网友A:
1. 选图标里面有一个红色的“腊肠”,这个用来切换原理图和PCB,没有你要的同步选择,但效果差不多;
2. 双击器件,里面有一个“hidden pins”,选中即可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,1,那个“腊肠”每次好像只能用到一个元件?
2,
双击器件,里面有一个“hidden pins”,选中即可,可以显示出隐藏的管脚了,但怎样去修改属性呢,只能到库中去修改吗?然后更新库?对吗?

网友B:
建议你做类似74库的时候 电源引脚显示 否则修改都麻烦

网友C:
如果图中的隐藏芯片的VCC是同一电源,例如是+5的,那就在+5的上加个VCC的电源网标

网友D:
在原理图中远中几个器件,然后选择tools -select PCB components

网友E:
在原理图库中编辑,把隐藏的管脚显示出来并UP到原理图;
快捷键T+C 就可以原理图,PCB交换查看元器件,
在原理图中选择一堆元器件后可以快捷键T+S切换到PCB。

网友F:
建议还是用PADS,比较好。

网友G:
恩  试了一下“腊肠”的功能,以前也没用过:)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

楼主:
另外请教一下,在PROTEL中布线时,用笔记本怎样切换层的?我在规则里设定了过孔的大小,但手工放置过孔时过孔的大小不是我设置的那个过孔大小,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E:
笔记本只能设置快捷键了。或者加个小软件。

鼠标滚轮中键。

楼主:
谢谢pa2792,受教了,这个软件不错,有PADS,也有PROTEL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