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MOS管

楼主(2011-12-13):
电路功能:就是一个MOS管控制输出,电流过大时,采样电阻R220的端电压升高,控制MOS管关断。现在电路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,但当我带感性负载时候(节能灯),电路不断的尝试开启MOS管,但总是打不开,采样的电流(R220要更小)要设的足够大才能把灯点亮,但这样对MOS管的要求也高了很多。所以能不能这样,当来一个大电流的时候,MOS管不立即关断,而是延时一段时间(这段时间足够节能灯开启即可)再关断MOS,这样短路电流可以设的小一些,望高手们指教下!

网友A:
这个简单啊,价格比较器,搞一个RC延时电路~~~~~~

网友B:
Q4发射结上并联个电容即可,自己去计算和R9的时间常数。

当然,这会照成保护动作延后,所以要自己权衡时间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,两位,我会按你们的方法试下!

网友C:
和楼主位的描述完全相反。

电路画错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