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-Link V2支持PC自动控制么?

楼主:
想把ST-Link V2应用到生产线的自动烧录,它支持与PC通信并控制么?估计很难吧。

楼主(2011-12-13):
刚刚ST的FAE过来,咨询过了,不可以。廉价的

网友A:
ST-Link V2当然支持与PC通信并控制,IAR、KEIL、STVP等软件不都是在PC端运行的吗?不都是与ST-Link通信并控制它吗?

网友B:
刚刚ST的FAE过来,咨询过了,不可以。廉价的
引用 楼主:

可能又一个假的FAE。。。
现在ST的假FAE处处可见。

不要脸的人太 多了

网友C:
呵呵,要用ST-LINK自动烧录,没有现成的软件工具。不过若你修改 UM0151,就可以实现自动烧录了,不过这个消息对做量产烧录器的厂家业说,就不是个好消息了。 无图无真相。

网友D:
楼上的说什么,没看明白啊?

楼主(2012-01-15):
回复 网友A:

产线的量产工具,所谓PC控制:是指通过PC控制这个烧录设备本身。一般要能留下一定的API,通过不同指令自动调用不同的firmware来适用不同的产品,有不同的命令来执行例如擦除,烧录,校验等操作,并输出checksum。

不可否认,目前大部分的开发工具都能完成这些效果,但一般都是产品开发过程中适用的,例如手动用鼠标在IDE界面上操作。

另外,这类批量工业烧录工具还具备寿命长,可靠性高等特点,为达到产品的质量可靠性,其fail比率用ppm计算,为提高效率,有些还有一些优化算法大大提高烧写速度,经常集成在ATE设备中。

此类工具一般由第三方开发,也有IC官方开发提供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但是在生产线批量适用,操作工是不会用这些IDE软件的,也不会来配置参数的,他们做的只是按一下Start按钮,其他一切都由上位机软件完成。自动化

所以,需要这些烧录器设备“可控”,包括固件文件的选择,IC核的配置,等等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不够全自动, 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应该不是假FAE,他的说法是正确的。是过来做Failure Analysis engineer的,不是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
产线的量产工具,所谓PC控制:是指通过PC控制这个烧录设备本身。一般要能留下一定的API,通过不同指令自动调用不同的firmware来适用不同的产品,有不同的命令来执行例如擦除,烧录,校验等操作,并输 ...
引用 楼主:

哈哈,在楼主位并没有说需要一定的API,只问是否支持与PC通信并控制,我只能那么回答。

5楼提到的这个UM0151正是描述了使用ST-LINK进行烧录擦除操作的API,你可以自己编写量产工具。这个文档和开发包,可以在这个网页下载:http://www.st.com/internet/evalboard/product/210568.jsp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。我去试试。

网友E(2012-06-06):
st-link 的api 非常不好用!

网友F(2012-10-03):
正在找这种量产工具呀,5楼的可 以发个给我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