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好,这个宏定义,为什么不行呢?提示出错。

楼主(2011-12-13):
各位好,这个宏定义,为什么不行呢?提示出错。

#define PWM1OUTON()         ((PORTCBUF |=0X01);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1OUTOFF()       ((PORTCBUF &=0X01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2OUTON()        ((PORTCBUF |=0X02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2OUTOFF()      ((PORTCBUF &=0X02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3OUTON()       ((PORTCBUF |=0X04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3OUTOFF()       ((PORTCBUF &=0X04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4OUTON()      ((PORTCBUF |=0X08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4OUTOFF()     ((PORTCBUF &=0X08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5OUTON()      ((PORTCBUF |=0X10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5OUTOFF()    ((PORTCBUF &=0X10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6OUTON()     ((PORTCBUF |=0X20); (PORTC=PORTCBUF))
#define PWM6OUTOFF()     ((PORTCBUF &=0X20); (PORTC=PORTCBUF))

//***************这里是错误提示**********************
Error   [312] D:\YADON PROJECT20111208\ASIA project\HAOHUA_PRJ\HAOHUA_Driver_U1_A2\HAOHUA_slave_U1_A2_v10.C; 452.36 ";" expected

去掉中间的分号也不行。

网友A:
.....
#define PWM6OUTOFF()     ((PORTCBUF &=0X20); (PORTC=PORTCBUF))
你写错了,不能用小括号,要用大括号
#define PWM6OUTOFF()     { {PORTCBUF &=0X20};  {PORTC=PORTCBUF}; }

网友B:
#define PWM1OUTON()         {PORTCBUF |=0X01; PORTC=PORTCBUF;}

网友A:
什么括号都不要……

网友B:
什么括号都不要……
引用 网友A:

不要括号,可能死悄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A:
不要括号,可能死悄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
引用 网友B:

这次可能不死,我可以肯定未来一定会死悄悄

网友C:
哥  我是第一次看你这样宏定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