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帮忙看看此电路的分析,我有问题

楼主(2011-12-13):
此电路输入式30MHZ的方波(0到5V),H_HIGH为0V,H_LOW为-5V,问输出波形(-5V到0V)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该怎么考虑啊?(这可能就是三极管推挽式开关电路的时间问题)请高手提携,谢谢!

网友A:
输出波形为30MHz反相方波。

减少C212、C214的容量,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更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