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S..音频输出,杂音很大.怎么修改电路..

楼主(2011-12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是叽里咕噜的杂音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就像电视没信号时候的那种声音

网友A:
没见过。
估计是你的数据不对,或者线接乱了

楼主:
.....数据不对?  有那些情况可能会照成这样的...

这个板子,我还做了USB声卡..也有杂音 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声音很大掩盖了杂音!!

网友B:
布线存在问题,还是地线没有处理好?

楼主:
布线存在问题,还是地线没有处理好?
引用 网友B:

不知道,我不会硬件设计,所以不敢乱修改。这是一个开发板........

波兹波兹的杂音....听的我头都晕了~

网友C:
跟 PCB设计关系很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请问下,该怎么修改!!!

网友D:
TDA2822 本来就不适合, 尤其是当你打电话靠近时 干扰声很大的
建议换型号

楼主:
TDA2822 本来就不适合, 尤其是当你打电话靠近时 干扰声很大的
建议换型号
引用 网友D:

确实啊~ 通过我这个都能提前预知 短信。电话的到来!!!

网友E:
单独用一个LDO转3.3V给音频部分供电;
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,用磁珠连接;
音频输出用20mil走线,走差分线,用GND包起来,与其他信号线,特别是高速数字信号线隔开,避免干扰;
先确认杂音来源,3.3V断开,用稳压电源单独给音频芯片供电,看看是否有改善;直接从芯片AOUT引脚飞线出来,排除后端PCB布线带来的噪音。

网友F:
我使用过的音频DAC的MIC输出电阻都是接的100K,而且也没有你图上面的电容,即使一个100K电阻直接到地,另外你的噪声很有可能是电流声,你看看你的音频DAC能调整一下不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嗯,我试试,非常感谢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您说的是换元器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