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删除已添加的层问题

楼主:
在使用protel99时,我想删除一个MidLayer层,其他的都能删除,就是有一层删除不了,高手帮忙。

网友A(2012-05-02):
這個層還有東西所以刪不了。。。按L只顯示你要刪除的層,找到裏面的東西,刪除掉。。。這樣就可以刪除了。。

网友B:
你能做个电路板没有上下层,只有中间层吗???:lol

网友C:
你想让上下层短路吗???

网友D:
应该是可以删除的,按3楼操作试试看

网友E(2012-06-05):
要加强英文啊。。都说了那个层在使用了。。就是有布线或者别的什么了,所以不能删。。

网友F(2012-12-02):
三楼说的对的

网友G(2013-01-18):
专业词汇  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