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流电的N线为什么要接大地?

楼主(2011-12-13):
如果不接的话,要同时接触2根线才触电,不比现在碰到火线就触电更安全?还有什么其他考虑?

网友A:
主要就是电线掉地上能不能保护和该不该保护的问题。

如果都不接地,火线掉地上你就没法知道,这时你要是还认为碰到火线是安全的呢?那时可就是1.7倍相电压了。
而且,这时要是另一根火线也掉地上,那就会照成电网严重短路了。

网友B:
如果交流电的某个回路是你自己用,那可以,这就是隔离变压器的作用。
但是,多人用电就不行了,你摸火线不触电,同时有人摸零线,你们俩就同时触电了。

网友C:
220V交流电的输送一般都是用3相4线制, 零线接大地是相当于给零线接了个大地锚, 使零线不会因三条火线负载不平衡而浮动,才能基本保证火零之间电压稳当.

网友D:
4楼解释更合理。

楼主:
先谢各位,但感觉理由还不够充分。

网友E:
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6224/archives/2010/69240.html
不是做广告,我用谷歌搜的。正好是21IC的,感觉这个比较明确。

网友F:
首先大地是良导体,因为地标有丰富的水。其次一般发电机是三相星形链接,输电是三相四线制,但可以留意下接近用户端时的民用电变压器之前的输电线(因为这个最容易观察到),实际上电线杆到变压器只有3根线,另一根是变压器接到大地。
因为是三相星形连接,只要三相平衡,地线不流电流,实际上要求三相平衡也是发电机的要求,因为每一相是对称的,输出功率是相同的。既然中点不走电流或电流很小,那么就没有比较另外加一根地线。
而如果没有地线,那么电网就是浮地的,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参考。有可能导致电网电压巨大的不稳定。至于更详细的问题则去看相关教材,毕竟不是搞电网的。

网友G:
理由还不够充分。

网友H:
更好的是三相5线制,单独有近地接地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