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开关选型问题

楼主(2011-12-13):
在做一个测量mv级的电路。原来的电路应该是比较老的了,用到的模拟开关有4053,4051,4067,请问1,选型这些模拟开关应该要注意哪些指标。
2,上述芯片现在是不是有更常用,指标更好的元件代替。是哪些。
小鸟第一次来坛子求教,还望各位大侠不吝指教。

网友A:
先放大弱信号再经过模拟开关,这样损失会小些。选什么型号主要看你的需求,信号衰减小?还是速度快?信号放大后的幅值也不能超,ADI的网站上有好多型号可选,但价格贵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速度应该要求不快。微弱信号是经过放大后的。我想着漏电流能小点最好。

网友B:
4053,4051,4067,这些模拟开关的导通内阻都比较大,对信号的衰减相当可观,可以参考下圣邦微电子的SGM4581/4583,导通内阻在35欧姆左右,当然如果设计上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导通内阻在0.5~4.5欧姆的模拟开关,型号很多。

楼主:
4# yanwen217 谢谢你了。我看数据手册,也发现导通电阻很大。但是之前也没用过模拟开关,对此不太清楚。现在常用的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在多少范围内呢?

网友C:
不同场合,要求完全不同
设定直流增益的,关键是直流导通断开性能(Ron, Ioff)
控制充放电的,电荷注入至关重要!
高频交流信号,关键是串扰隔离

多路开关和模拟开关有时还不一样

楼主:
6# 赤铸 我的是这样的。要测量电解电流。所以,用到模拟开关。
1导通,用于电解,0导通,用于测量电解的电流。这样频率快了,就可以测量出电解电流了。请问,这种用途,关键是该用哪种呢。是不是你说的第一种,“关键是直流导通断开性”

网友D:
模拟开关的指标一般注重三条:
1、提供供电电压的范围。
2、导通电阻大小。
3、温度和时间对导通电阻的影响。
  在一般的产品当中,以数据采集为列,通常不使用4051这类。这类信号没负极供电,在零点电压时会出现偏差、而且导通电阻也太大。

网友D:
建议楼主使用ADI公司的DG系列的模拟开关,在模拟开关这块从我应用过的来说效果确实不错!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
4051模拟开关有正负电源,会员你错了。

网友F:
设计的时候不让模拟开关走大电流就行了,不用那些高档的。

楼主:
8# yxftr2010 如图,有负电源。但是你说的对,导通电阻太大了。所以想换一个。

楼主:
9# yxftr2010 我在看max的。
我主要想找如下几个的模拟开关的替代品。
我看这个帖子里有两个人都推荐ADI的模拟开关了。到他网站上去看了。
你能给推荐几个么?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很简单,4051的3脚加个跟随器就可以解决阻抗问题。

网友G:
补充一句,如果按14楼所说,4051的3脚加个跟随器是可以解决阻抗问题。但还要注意你接的是容性负载,需要在跟随器输出端加一个隔离电阻,建议楼主查一下相关资料。

网友A:
上ADI网站自己选择,多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