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芯片减小负载输出不正常

楼主(2011-12-13):
使用LM22676的电源芯片 空负载时输出电压正常5v 当加上负载后慢慢减小电阻 它的输出电压会下降 到0.7v 而且那个输出的电感会发出噪声 请问是什么回事?

网友A:
建议你用BM1410试试,我可以发样品给你试试。

网友B:
串个电流表 监控下下负载电流是多少?
另外,你的电感用用的是什么?应该是功率电感 电流5.5A左右的。

楼主:
串个电流表 监控下下负载电流是多少?
另外,你的电感用用的是什么?应该是功率电感 电流5.5A左右的。
引用 网友B:
串了 电流是2A左右 电压降到4.6v了 负载3.2欧左右 电感是屏蔽电感

楼主:
输入是12V

网友B:
我看了下手册,你的FB分压反馈没接 ,所以电压不对,
而且既然电感有声音了,换个更大电流的电感试试

楼主:
呃 FB接了啊 我上面那个截图的4管脚 在PCB板里也接了
换了个47uh的它还是会响

网友B:
FB你是怎么接的,上你实际的图啊
不是说电感值换大的,是换允许最大电流大的10uh电感,或者你看看你的10uh电感参数

楼主:
FB你是怎么接的,上你实际的图啊
不是说电感值换大的,是换允许最大电流大的10uh电感,或者你看看你的10uh电感参数
引用 网友B:
呃 换了一个允许最大电流为3A的电感 到4.6v它就响了 那个FB与输出管脚之间需要加一个负载吗?我在它的官方文件里看它好像要加个电阻 而我上面这个图没加

网友B:
测量下你FB引脚电压多少?另外en脚上拉到输入

楼主:
FB管脚的电压和输出一样都是5V  en拉低了有什么用?

楼主:
我这个不是adj的 直接输出5v的

网友B:
EN拉低是关闭
你芯片发烫吗?

楼主:
呃 芯片有点烫 主要是电感比较烫 测了一下en的电压是6v

楼主:
boot的电压是10v左右

楼主:
这些都是没有加上负载时测得

网友C:
FB肯定要加电阻,那是反馈用的,电压很小,但不加就不行。

楼主:
好的 我试一下

网友D:
输出电流超标

网友E:
你的负载减的太小了,从5W减小到10W,过载保护了。

楼主:
呃 那该怎么办?

网友F:
应该是电感饱和造成的,建议增加电感量

网友F:
还有就是那个C15电容,是不是选择太小了,一般选择0.1UF

网友G:
你这个负载电阻减小到多少?你电阻减小,电流增大了。计算下此时的电流是否超过芯片所给的负载电流,同时电感能承受的电流时多少?

楼主:
应该是电感饱和造成的,建议增加电感量
引用 网友F:
试过了 效果不好

楼主:
还有就是那个C15电容,是不是选择太小了,一般选择0.1UF
引用 网友F:
试一下

楼主:
你这个负载电阻减小到多少?你电阻减小,电流增大了。计算下此时的电流是否超过芯片所给的负载电流,同时电感能承受的电流时多少?
引用 网友G:
负载减到3欧 电流是1.73A 电压为4.72v  pdf文件说是能达到3A的电流  我这里要求是能有2A电流就行了

楼主:
刚刚在FB与输出之间的反馈电路中加了个2K的电阻 比以前好了一点但还有问题 下午换一下不同的电阻试一下

楼主:
Fb的电阻从470欧到2K左右 发现电流都保持在1.7A左右 不知道怎么在加到1.9A以上

楼主:
呼呼 终于解决了 就是在FB与输出间加一个1K~2K左右的负载 电流基本稳定了
感谢18楼的同学

网友H(2012-02-10):
当加大负载电流时,输出电压不正常。还应该检查此时的输入电压有没有降低。可以的话,做个环路分析实验,看环路是否稳定,并查看电感电流是否干净。

网友I:
FB和输出之间要加电阻,我公司产品大多电源模块也是经常出现你这问题,很头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