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-103 R816问题求助

楼主(2011-12-13):
请问各位老师:
我们用STM32F-103,做了一个接口板,芯片的一部分管脚输出接到欧品插针,欧品插针跟机柜的母板上的插座连接,因为调试当中要带电插拔这个接口板,插拔几次后发现芯片的电源地短路了,芯片报废了,这个是什么原因呢?特意请教各位老师,谢谢!

网友A:
可以做热插拔驱动吗?

网友B:
基本原因是热插拔时,在电源和地还没有接触好,其他信号线已经联通了,这时在这些信号线上可能会有较高的电压。

楼主:
谢谢香版主,因为这个产品的设计人员已离职,现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,我们的芯片也不清楚是从哪个代理商拿的,寻求不到技术支持,请问香版主,有邮箱什么的吗,如果方便,可以把图发给您,麻烦您给看看,可以吗?

网友B:
谢谢香版主,因为这个产品的设计人员已离职,现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,我们的芯片也不清楚是从哪个代理商拿的,寻求不到技术支持,请问香版主,有邮箱什么的吗,如果方便,可以把图发给您,麻烦您给看看,可以吗? ...
引用 楼主:

电路的问题应该不是主要问题,主要问题是你的接插件要能够保证先接通地线和电源;如果不能保证,那你就要想办法做保护了,但怎么保护我也不知道,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。

楼主:
谢谢!接插件要改,保护电路也要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