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急求 stc12C5A62S2扩展MX25L25635E电路

楼主(2011-12-13):
急求 stc12C5A62S2扩展MX25L25635E电路,
旺宏32M串行FLASH应用怎么样,希望用过的前辈给点指点!@

楼主:
希望有这方面志同道合的同行们给点指点@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?

楼主:
求高手赐教下》》》

网友A:
是做DVR吗

楼主(2012-01-23):
做单片机的集中器@

网友B:
MX25L25635E 是 256Mbits 大容量 串行Flash存储器。
最简单的 是 使用 SPI 接法。
不过,由于 大容量 页/块 管理, MX25L25635E还提供了一些 特定的 引脚功能定义, 这与 应用规划有关,可以先考虑 规划 再确定 电路原理接法。
其实, 可以找个 简单的电路板, 购样片 试用一下。由于 空量大, 应用上 是否有 存贮速度要求 (接法对 操作速度会有影响)等因素, 建议 LZ先 摸索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