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-link在stvp V4.3下用不了?

楼主(2011-12-13):
而在stvp V4.2.1下使用正常,将 v4.2.1下的stlink目录直接复制到v4.3下代替也不行。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请版主帮忙啊

网友A:
这个我也遇到了,stlink在最新版本的stvp,stvd下不能用,只有stlink2能用,难不成以前的买得stlink要废掉

网友B:
这个我也遇到了,stlink在最新版本的stvp,stvd下不能用,只有stlink2能用,难不成以前的买得stlink要废掉
引用 网友A:

以前买的STLINK只要做一下升级就好了。

网友C:
听ST的人说过,ST-link的驱动兼容V2和老的V1,不支持老的V1的情况估计是暂时的。
还可以:将 老的STVP/STVD下的 STLinkUSBDriver.dll直接复制到 新的STVP/STVD下代替STLinkUSBDriver.dll

网友A:
最新的升级软件是V2.J14.S3,我的stlink版本V1.J12.S3,无法升级啊,根本就连不上。

现在是新版本不支持旧的stlink,旧版本不支持新的stlink2,。呵呵难不成每个人要买两个stlink,卖stlink的赚一笔了啊

网友D:
升级一下

网友E:
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需要把STLINK升级一下

网友F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我认为是 ST-LINK 的新驱动程序不兼容中文 Win7 64 bit 系统的原因。改为在 XP 系统下使用新软件就没问题。

楼主:
我现在的固件版本是V1.J12.S3,请教怎么升级?在哪下载?

网友C:
我现在的固件版本是V1.J12.S3,请教怎么升级?在哪下载?
引用 楼主:

安装st toolset(STVD、STVP)后,运行Upgrade STLink,就可以升级固件,可以升级到V1J14S3

楼主:
我知道的啊,但是点击“Device Connect”时,提示“ST-LINK is nonexistent.”我的st-link是连接的

网友C:
如9L所说,建议LS检查是不是有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

网友A:
按9楼的试了,不能升级旧的stlink,根本就联不上stlink,应该和兼容性无关,旧的升级程序可以连上stlink。

楼主:
问题找到了,是ST-LINK的驱动动态链接库问题,升级的时候ST-LINK驱动没有升级,卸载时又卸不了,我把系统重做了,直接安装stvp 4.3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