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拉电阻会把电压拉低吗???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1-12-13):
四个按键,PL4-PL7的数据是通过TD62783给的,TD62783的数据由HEF4094给的。。

楼主:
HEF4094 TD62783

楼主:
S1连接到U5-A4

楼主:
U5-A4与下拉电阻相连

楼主:
现在的问题是,我通过HEF4094给U6送高电平后,按键不按电压正常,二极管两端电压一个为10V多点,另一端9V多点,关键是我按键按下去以后U5-A4的电压从9V多降到了3V多,U5-A4还有接到一个与非门,与非门的输出电压默认状态下位10V,本来我的想法是我按键按下让与非门输出拉低,可是现在拉不了低,与非门的输出不管怎样一直为高,求大神解释下。。

网友A:
这取决于输入还是输出了,电阻大小,MCU驱动能力了

网友B:
看电阻大小

楼主:
图上已经显示出来了10K有问题吗???

楼主:
我输入给10V,导通以后不应该也是10V吗,为什么只有3点几V

网友C:
内阻.等效电阻,都要考虑

楼主:
等效电阻??楼上解释下。。不懂。。

网友C:
用模拟电路的思想去想.里面肯定有个电阻.否则电压=电源电压

网友D:
看端口驱动能力了

网友E:
IO电流由规范的,看pdf

楼主:
按14楼的想法,就算是二极管,电阻分压了一部分,我觉得电压不会降低到三点多吧,我接的下拉目的是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引脚电平为低,然后通过我输入电压为高电平在拉高。。难道这样设计有问题??貌似很多地方都用到吧???

楼主:
我承认我的电路存在问题。。希望遇到这样问题的兄弟能指点一二,本人项目卡在这了,在此不胜感激。。

网友F:
是不是有些端口的输出电压是固定的,选的驱动器不符合?

网友G:
断开U5-A4连接到TC4011BP的线 ,再测U5-A4点的电压是否正常 。

楼主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94711-1-1.html#pid2042501
回复楼上,我已经将TC4011BP拿掉后电压还是不正常,然后找同事分析说是U6(TD62783)输出电流有问题,让我换一个。我现在换了还是不正常。。求大神。。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TD62783 datasheet 里 Iout=-500mA MIN 下拉电阻10K 按理 10V电压是肯定可以的    但是 这里的电流是灌入输出口 所以感觉你的二极管这样接法好像有问题

这里的二极管是干嘛用的?  如果是为了和与非门隔离  建议放在后面

楼主:
楼上说的很在理,昨天老大也跟我说了这事,让我先把这个二极管拿掉直接导通,我们这边连接的二极管最小的2.7V。。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不是二极管压降问题   如果电流是灌入输出口 那这里的二极管正向方向和电流方向相反,只能走反向电流。 这里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,你可以查下它的反向电流是多大。
这是我的猜测,可能有的地方理解不到位。具体还得看你实际的改动效果。

楼主:
我二极管拿掉后电压正常了,按键按下去以后也电压不会降了,现在光耦出现问题了,**的。。这个破板子,头都大了。。一步一个坑。。。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如果还有硬件方面问题 建议去“模拟技术”板块发帖

楼主:
好的。。谢谢楼上

楼主:
我做软件的,写驱动程序的。。画板子的回家结婚了。。现在板子有问题我只能自己搞了。。

网友H:
我认为是端口驱动能力不行!可以增加电阻阻值!

楼主:
28# mage心寒

楼主:
怎么回复别人的贴比如说像26楼那样的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点它

楼主:
 [url=https://bbs.21ic.com/redirect.php?
额不错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恩会了谢谢

网友I:
就看你选的电阻了,阻值要合迁

网友I:
打错了,要合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