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二极管受光模型怎么理解?

楼主(2011-12-13):
康华光老师说——
光电二极管的反向电流随光强增大而增大;
另一个说法是——
光电二极管的反向电阻随光强增大而减小。

我给光电二极管串了一个电阻,然后在两端加电压。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,可以明显反映光的强弱。
端电压和电阻上的压降相同时,能否说光电二极管受到的光是一样大的?

网友A:
re LZ:

其实,直接且形象化点理解,就是光电二极管受光后其特性曲线整体下移。受光越强,下移越多。若光电二极管接一个小负载(可以理解为直接短路),则反映出其反向电流(类似一个电流源)和光强的正相关性。如果加反压,等压下其反向电流和光强同样存在正相关性,反映为电阻(V/I)则随光强增加而减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