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l内部eeprom块写问题,是不是寄存器bug

楼主(2011-12-13):
stm8l内部eeprom块写问题用的库里的例子,测试有问题?
发现寄存器FLASH_CR2除了bit7 opt位外其它位不能写,一写就异常。
废话不说,直接上程序,stvd下测试
IN_RAM(void FLASH_ProgramBlock(uint16_t BlockNum, FLASH_MemType_TypeDef FLASH_MemTyp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ProgramMode_TypeDef FLASH_ProgMode, uint8_t *Buffer))
{
  uint16_t Count = 0;
  uint32_t startaddress = 0;

  /* Check parameters */
  assert_param(IS_FLASH_MEMORY_TYPE(FLASH_MemType));
  assert_param(IS_FLASH_PROGRAM_MODE(FLASH_ProgMode));
  if (FLASH_MemType == FLASH_MemType_Program)
  {
  assert_param(IS_FLASH_PROGRAM_BLOCK_NUMBER(BlockNum));
    startaddress = FLASH_PROGRAM_START_PHYSICAL_ADDRESS;
  }
  else
  {
    assert_param(IS_FLASH_DATA_EEPROM_BLOCK_NUMBER(BlockNum));
    startaddress = FLASH_DATA_EEPROM_START_PHYSICAL_ADDRESS;
  }
  /* Point to the first block address */
  startaddress = startaddress + ((uint32_t)BlockNum * FLASH_BLOCK_SIZE);
  /* Selection of Standard or Fast programming mode */
  if (FLASH_ProgMode == FLASH_ProgramMode_Standard)
  {
  /* Standard programming mode */
  //FLASH->CR2 |= FLASH_CR2_PRG;
#pragma asm
  LD A,0x5051
  OR A,#0X01
LD 0x5051,A
  #pragma endasm
  }
  else
  {
  /* Fast programming mode */
  //FLASH->CR2 |= FLASH_CR2_FPRG;
#pragma asm
  LD A,0x5051
  OR A,#0X10
LD 0x5051,A
  #pragma endasm
  }
tempdata=FLASH->CR2;
tempdata&=0x01;
if(tempdata==0x01)
{
  GPIOF->ODR &= ~(0x01);
}
else
{
  GPIOF->ODR |= 0x01;
}
  /* Copy data bytes from RAM to FLASH memory */
  for (Count = 0; Count < FLASH_BLOCK_SIZE; Count++)
  {
#if defined (STM8L15X_MD) || defined (STM8L15X_MDP) || defined (STM8L15X_LD)
  *((PointerAttr uint8_t*) (uint16_t)startaddress + Count) = ((uint8_t)(Buffer[Count]));
#elif defined (STM8L15X_HD)
  *((PointerAttr uint8_t*) (uint32_t)startaddress + Count) = ((uint8_t)(Buffer[Count]));
#endif
  }
}

楼主:
有没有谁实际测过啊,测过的出来证实一下啊

网友A:
错误提示贴出来看一下

网友B(2012-12-11):
FLASH_CR2=0x01;在STM8S105xx里是这样操作的,块编程;
当然是可以块写入EEPROM的;只是调试时很烦,估计是调试器对STM8的支持有限;
因为块写入的时间不短,此时CPU处于停机状态;调试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异常,有可能**.

我测试通过了;没有BUG;

网友B:
经过测试,EEPROM和FLASH字节,字,块写,擦都正常;

网友C(2014-12-19):
我和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官方例程不能执行。芯片为STM8L015F3,把FLASH->CR2 |= FLASH_CR2_PRG删除就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