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162为什么因为BOD而反复复位

楼主(2011-12-13):
诸位大侠好,我的一个MEGA162系统一直很稳定,已经有30台左右的小批量生产,并经过1年多的实际运行一直稳定,
前几天发现新生产的两台机器出现反复复位现象,经过读MCUCSR可以断定是由于BOD而复位的,我的BOD设置的是4.3V
,经过测量电源波形,没有发现有电源跌落现象,时而频繁的出现该现象,而如果取消BOD则一切正常,请大侠帮我
分析一下原因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复位的时候系统有什么操作吗?比如点击按键等等.

楼主:
根本没有任何操作,现在还发现只要去掉新片的去耦电容(104)芯片根本就不工作了,此时测的电源电压在5.05+-0.3V,换过不同批号的多个芯片测试都是这个结果,请大家帮我看看,我愿出100分!

网友B:
我相信 MCU 的 BOD 的性能是不错的.
这个 BOD 的检测速度是很快的, 得用示波器来测量电源的纹波哦.
你的 +5v 是不是 开关电源提供的? 劣质的开关电源的纹波是非常大的.
所以, 去耦电容(104)要加, 还要在电源里加更大的电解. 另外在 +5V 的输入端也要加去耦电容(104)或者更大些的. 但不要使用电解

楼主:
哎,今天又用一款高端线性电源实验过了,结果依旧,是有BOD设置的时候ATMEGA162根本不工作,无论设置BOD为1.8V、2.7V、4.3V都不行,只要取消BOD功能就OK,用示波器看电源非常稳定在5V+-0.1V,

网友B:
或许你示波器采样的点有问题, 我没有使用过 M162, 但是在早期的 M48 上也遇到 BOD 奇怪的问题.
设置 4.3v 经常会有不工作板子. 什么抗干扰措施都试也不行, 换块芯片能解决问题. 后来改用 BOD 2.7v, 就没有问题了. 不知道是否类似问题?

网友C:
还有比这更怪的呢
同一块板,同样的程序,同样的熔丝设置,直插的MEGA8,用的插座方便换芯片做测试,VCC是3.3V,BOD是2.7V,用M8L一切正常,换M8A只要ADC初始化必定复位。
用M8L的板子出货1K都没问题,测了几十片M8A都复位,基本可以排除芯片个别问题。
查看复位标志是BOD引起,示波器看不到VCC跌落。临时应急将BOD设1.8V能正常使用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复了,我又实验了多个不同批次的162片子和不同的板子效果依旧,目前的结论是162片子的BOD不能轻易使用,已经对产品取消了BOD,以后设计产品如果用到EEPROM则绝对不用162芯片了!

网友D:
电源去耦不良。
应增加去耦电容,并改善PCB走线

网友E(2012-05-23):
回复 网友D:

请问 BOD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