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F 射频PCB走线为什么要50Ω阻抗????

楼主(2011-12-13):
如上图白色高亮网络就是射频走线。请高手指教!!

网友A:
re LZ:

50Ω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,而不是导线电阻。特征阻抗表征了传输线某截面上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(无反射条件下)。50Ω特征阻抗的传输线具有传输能量密度和效率的综合优势。

楼主:
补充问一下:要是PCB厂商洗版时,把50Ω阻抗写成小于或大于50Ω±10%,那我怎么调试板子??????

网友B:
不太清楚。。。

网友A:
补充问一下:要是PCB厂商洗版时,把50Ω阻抗写成小于或大于50Ω±10%,那我怎么调试板子??????
引用 楼主:

特征阻抗一般可以有个适当的上下偏差,50Ω±10%基本没有问题。只要传输线上的信号驻波比控制在合适范围内即可(通常在1.5~2以下),无需一定要1。据此可以估算出特征阻抗和匹配电阻的误差。

网友C:
楼主要注意的是,传输线阻抗不能简单交给PCB厂家去处理,除非是非常专业的高频PCB厂家,绝大多数PCB厂都没有能力通过改变你的设计来使阻抗达到要求。自行设计时主要是需要准确的PCB基材的介电参数,然后计算即可,PCB基材的介电参数可以问PCB厂要,或者指定使用已知介电参数的板材来做PCB。

网友D:
楼主要注意的是,传输线阻抗不能简单交给PCB厂家去处理,除非是非常专业的高频PCB厂家,绝大多数PCB厂都没有能力通过改变你的设计来使阻抗达到要求。自行设计时主要是需要准确的PCB基材的介电参数,然后计算即可,PC ...
引用 网友C:

可是我们以前做手机时经常会交由厂商处理,资料上注明某根线需要做到100欧姆,请PCB厂帮忙修改线宽。
PCB厂做的也只是将实际参数代到计算软件中计算出需要的线宽,最多打板完成后测试一下实际阻抗看是不是符合要求。好像效果也不赖。
这个是您说的“非常专业的高频PCB厂家么”?

网友E:
有点认识!

楼主:
关键此PA  RF OUT部分有两段不同的阻抗,粗点的是38.5Ω,细一点的是50Ω。请问这是为啥????

网友F:
我想问一下哪些走线需要走湾线啊?

楼主:
射频线路如果与器件焊盘尺寸不符,一定要做斜线过度.

网友G:
RF线路包括阻抗匹配网络,传输线和天线,它们共同承包放大管的输出阻抗和自由空间的377欧阻抗,怎么个分配,要看经济性和效能,不应拘泥在一定要多少欧。50欧的5/8波长天线放耳朵边,用手捏起,阻抗可能是二十几欧,也可能有超过100欧,大功率电台有专门的天调室,你没有。
而且,手机也没有用到50欧的标准馈线,900M/1800M的天线测量系统也不是随便能拥有的,你也不知道买来的50欧天线,是50欧,还是40欧或是60欧。
以前咱们做FRS对讲机,那去管这些中间过程,只考衡ERP(有效辐射功率),把有效的电功率尽可能多的送出去为原则,动不动就要背上几十公斤的可调天线往楼顶爬,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弄好RF,是需要十分好的设备支持的

楼主:
LS您应该看错我问的意思了,我做的是路由器,输出power在27DB左右,工作频率在2.4G-2.5G,并不是您说的手机的工作频率。且我们的layout走线必须现进行模拟,把线宽线距都得算出来。因为公司的设备有限,最后调试板子RF性能时,大多靠的是经验(此经验基本是之前在调板子中摸出来的)。对于PCB走线阻抗的测试根本就没有。所以每次打板基本上都在2家同时打板,也遇到发生一家打的板子测试数据很好,另一家的数据差的很,当然gerber是同一份。这应该可以说是PCB洗板的问题,归结到板子上就是RF线阻抗的问题。

网友H(2012-03-22):
50欧姆是一个高频传输阻抗的经验值,计算方式很复杂,有个专有名词叫驻波,说的就是这里了。
   天线直接做在pcb上,因为pcb板生产厂家,还有设计人的一些因素没有办法准确的将天线做得刚刚好,这是我们无线电领域里面很多朋友困扰的问题,想买一个测天线阻抗的仪器,但又太贵。最近看见一个公式还没有尝试,LZ拿去试试:天线长度=(300/发射频率)*0.25*0.96。

网友I(2015-09-15):
采用射频矢量阻抗分析仪,可以直接测传输线的阻抗,见我的博客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56353629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