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两块AT91SAM7X256-EK板以太网互连失败!

楼主(2011-12-13):
编好程序写入AT91SAM7X256-EK后,可以正常连接交换机以太网口或者PC机以太网口,也能正常收发数据。
但两块AT91SAM7X256-EK板以太网口互联却失败,Link,Speed,Duplex灯都处于熄灭状态!
物理层芯片是DM9161AEP。
求助啊!!!大家帮帮忙!

补充:两块板互连时程序查询BMSR寄存器里的LinkState位一直是0(无有效连接)状态?而连PC或交换机时这个位正常置1,为什么呢???是不是功率,电源的问题???请教大家了!!!谢谢

网友A:
和交叉线、直连线有关系么?

网友B(2012-05-10):
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···可能是硬件设计··变压器,买到了IC本身有BUG的片子。都可能产生这些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