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第三期】水贴! fats文件系统读取文件名!

楼主(2011-12-13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scan_current_folder
* Description    : 列举文件夹
* Input          : None.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can_current_folder()
{
    FILINFO finfo;
    DIR dirs;
FRESULT res;     //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
int i;
        char path[20];
        int files_num=0;
disk_initialize(0);//初始化驱动器
        f_mount(0, &fs);//卸载或挂在一个逻辑驱动器
        USART_Scanf_Name(path);

        res=f_opendir(&dirs, path);
    if ( res== FR_OK)
{
printf("\r\n\r\n%20s\r\n","*********************--文件夹列表--*********************");
        while ((f_readdir(&dirs, &finfo) == FR_OK) && finfo.fname[0])
{
i = strlen(finfo.fname);
            if (finfo.fattrib & AM_DIR)//如果是文件夹
{
    files_num++;
printf("\r\n%s/%s", path, &finfo.fname[0]);
switch(i)//作用:输出文件名左对齐
{
        case 1:printf(" ");
case 2:printf(" ");
case 3:printf(" ");
case 4:printf(" ");
case 5:printf(" ");
case 6:printf(" ");
case 7:printf(" ");
case 8:printf("%15s"," ");
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else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if( files_num==0 )//无文件夹
{
    printf("\r\n%33s\r\n","<无文件夹>");
}
    }

    // Unregister a work area before discard it
    f_mount(0, NULL);
}
注意修改ccsbcs的 宏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scan_current_folder
* Description    : 列举文件夹
* Input          : None.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can_current_folder(char *dirname)
{
        FATFS FatFs;                /*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 ical drive */
    FILINFO finfo;
    DIR dirs;
        FRESULT res;     //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

    char path[20];
        int i=0,j=0;
    int Directory_num=0,Archive_num=0;

        disk_initialize(0);//初始化驱动器
    f_mount(0, &FatFs);//卸载或挂在一个逻辑驱动器

    res=f_opendir(&dirs, dirname);
    if ( res== F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\r\n%20s\r\n","*********************--File--*********************");
        while ((f_readdir(&dirs, &finfo) == FR_OK) && finfo.fname[0]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if (finfo.fattrib & AM_DIR)//如果是文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%s/%s", path, &finfo.fname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&ObjFile[Directory_num++].filename[0],(uint8_t *)&finfo.fname[0])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finfo.fattrib & AM_ARC)//如果是文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%s/%s", path, &finfo.fname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&ObjFile[Archive_num++].wordname[0],(uint8_t *)&finfo.fname[0]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 Directory_num|Archive_num==0 )//无文件夹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%33s\r\n","<无文件夹>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rint screen.%d,%d\n",i,j);
//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Directory_num;j++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12X12_StrDis(&ObjFile[j].filename[0],0,j*12);
//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Archive_num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12X12_StrDis(&ObjFile[j].wordname[0],0,(j)*12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
    // Unregister a work area before discard it
    f_mount(0, NULL);
}

楼主: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int8_t filename[26];
        uint8_t wordname[26];
        uint8_t fileNumber;
}file;

网友A:
顶起来,水太深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