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采集

楼主(2011-12-13):
1、采集的电压是3.6伏左右,用P1.0口做采集电压做AD的输入,P1ASF赋的值是0x07,AUXR1赋的值是0x04(ADRJ赋值为1,取十位AD转换数据)。
2、用的是中断方式,总中断和AD中断都打开了,先启动AD的电源,延时了一段时间再启动的AD转换,通过几天的程序调试感觉能进入AD中断,我在AD中断函数中进行数据处理,然后写到夜晶上面,可是液晶显示就是零。

网友A:
不是AD转换的问题就是液晶的问题。
先确认AD没有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