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U-EC5 EC3 无法识别C8051F340板子

楼主(2011-12-13):
1、根据手册的要求我先对通信口做如下设置:

2然后选择当前芯片:

3、点击识别:
这时问题就来了,它会自动从C2模式切换到jtag模式,显示如下:

两个仿真器都是相同的结果。。而且U-EC5前几天还用着没问题。。很纠结啊~~大神们指导下俺吧!
下面给出我的借口电路:

附带官方的demo:

求解~~万分感谢啊!!

楼主:
怎么没人啊、、呜呜~~自己坐沙发!

网友A:
用新华龙的IDE对U-EC5复位,这个编程器出现这个问题很正常。你安装IDE后里面有个有个文件夹,具体叫什么名字忘了,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个USBRET文件夹,就用里面的软件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的话,联系我,408732013.

网友B:
JTAG 对应 EU5

EU3可能是COM

楼主:
恩。。仿真器弄好了。。发现有个板子出问题。。正在研究~

网友C:
先用中文下载程序擦除芯片,加密的芯片无法仿真的。
我以前也搞了好几天才知道原因。

网友D:
楼上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