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NE5532放大器在耳放中应用的疑惑

楼主(2011-12-13):
这是一个很经典的47耳放,能在很多论坛上看到,有一点疑惑R2电阻起什么作用,我觉得去掉R2这个之路照样能够正常工作的。
希望前辈能够指点一二!!!

网友A:
R2/R3,类似输出限流功能,去掉当然可以正常工作啦

楼主:
这个R2/R3限流功能怎么理解呢?请问有没有相关介绍资料或者您能方便解释下么?
谢谢哈……

网友B:
re LZ:

这是个利用闲置运放(NE5532为双运放封装器件)增大驱动能力的电路,R2和R3取值只要比运放的输出阻抗低至可基本忽略即可。R2不可取消,为何?自己考虑。

楼主:
第一个运放实现放大信号,输出给第二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,第二个运放作为跟随器提高驱动电路驱动能力,R3实现的是阻抗匹配,应该这时候R2支路可以取消吧?请问HWM老师我分析正确么?

网友B:
to 5L:

若R2取消,U2B作为跟随器输入输出“恒等”,还会起作用否?

楼主:
就是说加入了R2 后,电路输出的电流有两部分组成,比之前大,从而实现扩流吧。。。这样理解对么?
看来还是要多多跟专家交流才有进步!

网友C:
6# HWM 请问HWM老师,后面的运放相当于射极跟随器了吧,本身就是扩流,难道还需要前面的运放助一臂之力吗?如果去掉R2,直接将其断路,可以吗?

网友B:
to 8L:

将U2B断开当然可以,如此就无需R2了。U2B本来就是作为闲置器件而被利用的,断开后U2B的正相输入端接地。

网友D:
运放并联扩流方案,出自OPA2604的datasheet
电压源并联必须串联限流电阻否则等同于短路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,能得到您们的指导,学习简单多了。。。

网友E:
r2如果没了,下面那个运放也不用连了....不带负载分析纯粹扯淡....

网友F:
R2取消意思是直通,还是拿掉??

网友C:
R2断开后,前面就没有输入信号了吗,R1上总该有电压吧?

网友G:
R2 R3,不可去掉。它起到限流作用。它可以使音频均衡。如果去掉有可能导致音质不佳,也有可能产生自激。